急求:开机无反应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06-26):
开机后风扇转动,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任何反应,只有电源风扇和CPU风扇再转动,找了另两台配置相当的,正在使用的机器,换零件测试,电源、CPU、内存等都没有问题,好像是主板的问题,所以我赶紧去买了块检测卡,开机显示C0,没有办法,在淘宝网购得一块主板,买家说正在使用的,没有任何问题,邮递回来后,一开机又是C0,狂晕,我都快疯了,请高手们救救急,谢谢啦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和型号的主板呀,你的是台式机吧,另外你可以根据显示的co来查阅一下你的诊断说明书呀,看看启动时哪项有问题,然后在论坛上发帖子容易解答

网友:
华硕,V星,两块845的板子,诊断卡的说明书上写的是初始化高速缓存,可我不是很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2009-10-27):
换内存看看吧

网友:
查内存有电压吗,压压桥试试,刷BIOS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你确定CO的时候CPU是热的?。感觉在CPU的供电上

网友:
跑CO一般是CPU的问题多。

网友:
U座虚焊,BIOS一般就这二种问题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