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8主板如何测量南北桥的电压

楼主(2008-06-26):
本人有台三星的p28的笔记本,现象为上电后电源指示灯亮,但是无线网卡指示灯一直亮(实际上我一直没有装无线网卡),以前能开机时无线网卡指示灯都是亮一下就灭的,我上了假负载和lpt口的诊断卡发现:
cpu:
基准电压为0.7
pll电压为1.8
agtl总线电压1.05(AGTL是什么)
休眠控制1.05
忽略数值错1.05(是什么意思)
cpu时钟1.05
复位信号1.05v'
总线时钟0.38v
cpu内核电压1.73v
电源准备好信号1.05v
停止时钟1.05v
初始化输入1.05v
诊断卡:
只有5v灯亮
没有代码显示全是“----”
没有时钟f0.0000
内存假负载和minipci假负载供电都是正常的
现在手头上没有示波器,不知通过上述的诊断能说明供电没有问题吧
另外复位信号正常情况下应该有1.05的电压吗还是为0v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可以把CPU插上看看跑不跑码,这个机器上CPU电压应该是1V左右,PGOOD好像是3.3V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机器如果上CPU跑码了,很可能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