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06-26):
长城250sp4-3c电源,看不到有什么烧焦痕迹,有5v的ps信号电压,短绿黑时  KA7500B第4脚是0V , 第8、11脚有半桥驱动电压输出 但是主开关管就是不起震。次极都是好的,

网友:
量一下直流高压或者2个电容上的电压,看正常不

网友:
都是好的  就是没输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