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08-06-26):
七彩虹CNF4G7板,开机跑50 D0 754假载上面,时钟电压为-0.25 ,DDR SDR内有4根线的阻值为1,但在后面没看到有连线,乱点也听不到鸣叫,内存阻值正常,1.25和2.5V电压正常,刷过BIOS,实在想找不到故障点,请教下一步怎么做了.

网友:
可以搜索下,NF4的板跑50 多为BGA空焊

网友:
加焊过U座不知是没成功还是有别的故障,内存6个时钟阻值一直为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