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预热台好还是焊锡炉好?

楼主(2008-06-26):
高手们给讲一下喂,小弟这几天就要上淘宝买一个回来用用,主要用来学作BGA,拆装CPU,内存,显卡插朝这些。但不知这两个东西哪个更好使?最好能给推荐一款心理承受价位5,6百这样。
cpu
显卡

网友:
各有各的用处,你要搞BGA那当然是要用预热台,但是换插槽的话就是锡炉好用,不过换插槽的机会应该没换BGA多,所以你还是先买个预热台比较好

网友:
同意2楼所说!!!!!

网友:
谢谢2楼的兄弟,能否给推荐个性价比高的品牌预热台啊?

网友:
看到预热台这东西有陶次加热和红外加热两种,不知哪个效果更好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