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8-06-26):
今天去客户哪里修一台AOC显示器,故障现象:不连VGA线时,开机可弹出显示器自检的文字,但一接上VGA线就没有显示。我后来试过在不接VAG线时开机弹出显示器自检文字时把VGA线接上去,这时显示器有显示。后来又不行啊!不知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
AOC显示器视放板上的同步信号和SDA  SCL等比较容易脱焊.常引起楼主所说的故障.

网友:
看是新机器还是老机器 要是老机器就把尾板打开补焊  要是新的机器就换线(可以先量下线有没有不通的) 新的不要量直接换    新的是通病

网友:
不连VGA线时,开机可弹出显示器自检的文字,应该是显示器的拷机模式呀 。
你首先看有没有脱焊的把机器检查一遍。
再看 是数据问题不 。

网友:
换一条VGA线试一下,

网友:
没接VGA线就有显示。。接上就没显示。。这还不是线的问题吗。。主要检查这个吧。。

网友:
问题已解决了

谢谢各位的意见啊,后来检查的HS、VS线断开了,换了条VGA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