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 SB5V完全对地短路

楼主(2008-06-26):
845的杂牌主板,自动上电,不触发,测得ATX9脚对地阻值为0,拆了SB5V所到的滤波电容,三端稳压管,门电路,能拆的都拆了,还是对地短路,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摘掉南桥BGA如果不短路了 就可以完全确定是南桥挂 。不过一般时候都不会这么做的

网友:
排除I/O,内存DAUL供电之后,就是SB。

网友:
5VSB短路多为IO引起.

网友:
你可以用你那灵巧的手来感觉有没有什么零件温度偏高。一般电容坏的可能性实在太小。多半都是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USB,LAN卡芯片,声卡芯片.

网友(2009-06-29):
南桥基本上挂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