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问题!

楼主(2008-06-26):
今天修一个手机充电器,发现限流电阻断路,买了一个安上,上去就挂的了,发现2个稳压二级管其中1个击穿,开关管也挂的了,没电路图,限流电阻和开关管有标记,可是这个稳压管没标记,各位帮帮我啊!我找到了图,和我的一样4148图

网友:
呵呵,太简单了,把3个管子都换就好了,其中一个不是稳压管,是反馈用的二级管,你仔细看下

网友:
稳压管用4~6V的都可以,控制充电的是手机

网友:
帮你找到了
     要认真分析一个电源,一般是从输入开始着手。220V交流输入,一端经过一个4007半波整流,另一端经过一个10欧的电阻后,由10uF电容滤波。这个10欧的电阻用来做保护的,如果后面出现故障等导致过流,那么这个电阻将被烧断,从而避免引起更大的故障。右边的4007、4700pF电容、82KΩ电阻,构成一个高压吸收电路,当开关管13003关断时,负责吸收线圈上的感应电压,从而防止高压加到开关管13003上而导致击穿。13003为开关管(完整的名应该是MJE13003),耐压400V,集电极最大电流1.5A,最大集电极功耗为14W,用来控制原边绕组与电源之间的通、断。当原边绕组不停的通断时,就会在开关变压器中形成变化的磁场,从而在次级绕组中产生感应电压。由于图中没有标明绕组的同名端,所以不能看出是正激式还是反激式。不过,从这个电路的结构来看,可以推测出来,这个电源应该是反激式的。左端的510KΩ为启动电阻,给开关管提供启动用的基极电流。13003下方的10Ω电阻为电流取样电阻,电流经取样后变成电压(其值为10*I),这电压经二极管4148后,加至三极管C945的基极上。当取样电压大约大于1.4V,即开关管电流大于0.14A时,三极管C945导通,从而将开关管13003的基极电压拉低,从而集电极电流减小,这样就限制了开关的电流,防止电流过大而烧毁(其实这是一个恒流结构,将开关管的最大电流限制在140mA左右)。变压器左下方的绕组(取样绕组)的感应电压经整流二极管4148整流,22uF电容滤波后形成取样电压。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取三极管C945发射极一端为地。那么这取样电压就是负的(-4V左右),并且输出电压越高时,采样电压越负。取样电压经过6.2V稳压二极管后,加至开关管13003的基极。前面说了,当输出电压越高时,那么取样电压就越负,当负到一定程度后,6.2V稳压二极管被击穿,从而将开关13003的基极电位拉低,这将导致开关管断开或者推迟开关的导通,从而控制了能量输入到变压器中,也就控制了输出电压的升高,实现了稳压输出的功能。而下方的1KΩ电阻跟串联的2700pF电容,则是正反馈支路,从取样绕组中取出感应电压,加到开关管的基极上,以维持振荡。右边的次级绕组就没有太多好说的了,经二极管RF93整流,220uF电容滤波后输出6V的电压。没找到二极管RF93的资料,估计是一个快速回复管,例如肖特基二极管等,因为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较高,所以需要工作频率的二极管。这里可以用常见的1N5816、1N5817等肖特基二极管代替。同样因为频率高的原因,变压器也必须使用高频开关变压器,铁心一般为高频铁氧体磁芯,具有高的电阻率,以减小涡流。   估计你的没C945

网友:
现在在网吧上班,明天回家看看,谢谢你!

网友:
楼上不错的资料!!!!

网友:
我想问一下,哪个二级管用什么替代!那个二级管又细又小~~板上表的是D4标记是二级管的标记,不是稳压管的标记~~我想问一下,用什么管子代替!!!!

网友:
谢谢,是4148把!我到电子商场就说是4148就行了吗?

网友:
开关二极管
        小信号开关二极管

  特性

高开关速度:最大值 4ns
连续反向耐压:最大值 100V
重复反向峰值耐压:最大值 100V
重复正向峰值电流:最大值45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