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拆桥容易掉焊盘呢?

楼主(2008-06-27):
我是用下加热,取时用镊子。但老是会掉一两个主板BGA的焊点。

是不是用上加热和真空吸笔会好些?

恳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
下加热可能温度不够,毕竟隔了层PCB。。。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取桥时我有动一下,锡是都熔化了。

我想会不会是下加热把PCB烤得太厉害了,使焊点容易脱落?

网友:
也有可能,焊盘是用一种胶粘在PCB上的,温度高了胶会失去粘性。

网友:
要等全熔化了才能拿!!!!

网友:
可能是受热不均匀导致的

网友:
做BGA是有风险的

网友:
今天 用风枪下加焊南桥....加焊后南桥短路....哎就这样费了块板...再不搞这些了

网友:
下面板子糊了也不会掉焊盘,这个很明显是温度不够掉焊盘,上面要有热风加热

网友B:
空焊盘更容易掉,拆封胶的BGA 时也容易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焊盘更容易掉,拆封胶的BGA 时也容易掉。

封胶的BGA劝各位仁兄最好不好拆  除非 你想两者取一 或是要板子  或是要芯片  若是这样 不防一试  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