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7S8X主板自动开机

楼主(2008-06-27):
我这有几块网吧用的华擎K7S8X,通电就自动开机,能进系统,运行也没问题,就是软关机不能关断电源,还有一块家用的被雷击的,能进系统,鼠标键盘不能用,我们这一个维修店说是南桥坏了没法修,我来这学习了,感觉好像是W83697这个I/o有问题,请问下这个那个可能性大呢

网友:
怀疑有问题了,就换个啊...

网友:
第一块板采用的SIS芯片组,注意BIOS中的设置是否有不当的地方。

第二快板判断SB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要先排除I/O损坏的可能性,毕竟PS/2接口是由I/O控制,南桥间接控制的。

网友:
第一块自动加电的原因还有:
PS-ON线路有故障,导致PX-ON信号一直处于拉低状态,当插上ATX电源后就会自动开机,跑一下线路,看故障点

网友:
谢谢解答,才开始学习,准备在站里买了风枪和元件来试试

网友:
你这几块板维修成功率肯定很高的,自动开机的属于开机电路问题,肯定能修好,键鼠不能用如果供电正常I/O换了百分之80能搞定,前提是能正常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