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格式化

楼主(2008-06-27):
刚不小心将D盘格式化了,请问用什么软件可以恢复出来,谢谢!!

网友:
用FinalRecovery可以恢复

网友:
用一般的恢复软件行,ERAERECOVEY方便些
但是有些文件恢复出来不一定能打开

网友:
误删或者是误格式化的东西有没有办法能全部恢复过来呢 ?现在很多软件只能恢复一部份,而有的还不能用哦。

网友:
上回给别人做过,用的是finaldate,相片倒是都恢复过来了,只是很多都只有上半部分 ,
当时格后还重新分区,估计是那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不管做什么恢复软件(目前我用过的),相片恢复出现都会有这种现,楼主如果只是做了格式化操作后,其它操作都没做过的话,90%以上都能全部恢复(相片除外)

网友:
之前我把U盘格式化了,现在用ERAERECOVEY不能恢复
它不支持那格式,用了FAT12,FAT16,FAT32和NTFS都不行

网友:
不怎么想用软件扫面,能不能介绍一点手工回复的思路?

网友:
同意楼上的,偶也想学习下手动恢复,因为手动恢复可以更完整

网友:
FinalRecovery,用这个比较简单,至于为什么照片会只有一半,还要请教高手啊。

网友:
r-studio也很不错

网友:
易我数据恢复 试过吗?还有EasyRecoveryProfessional6

网友(2008-07-29):
这种情况  数据一般都可以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