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20维修后的故障((问题解决))

楼主(2008-06-27):
原来的故障是加电掉电,换3421后好了,都能够正常使用,客户拿走后第三天回来了。
进系统死机,重做系统的过程中也死机,什么版本的XP都试过了,和换ADP3421有关系吗?硬盘内存都换过了,还是不行啊

问题解决:谢谢二楼的兄弟,3421和3410一起换了,系统已经装上了,正在烤机。

网友:
有关系的,建议你连3410一块换掉

网友:
二楼的意见可以考虑!!!!!!!!!!!!!!!!!!

网友:
我把3421和3410一起换了,现在正常了,系统装上了,现在正在烤机中,谢谢二楼的兄弟

网友:
一起换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