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FU9024代换过D10PF吗?

楼主(2008-06-27):
昨晚搞一台明基的液晶显示器,能高压供电的是D01PF,我手头是没有这件,就用FU9024(参数看来要小一点)代换,到是能正常工作,可是手摸FU9024感觉温度是比另高压一支路上的D01PF高一点(也不很高)。心里不太方心交给用户,以前也没有这样代过,所以在这问问大家有没有代过的。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我用一个三极管B772,是3A的不知道行不行,加上散热片后还烫手,能正常工作.还没有烤机呢.问一下看行不

网友:
B772应该不行的。
应该用场效应管。

网友:
B772应该不行的

网友:
查一下代换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代换.如果你觉的温度有点偏高.排除电路上的因素外.可加一点散热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