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机子开机短路(解决中)

楼主(2008-06-27):
插上电源有待机,按开关能触发,但是有短路,查了许多系统电源处的电容,都没有短路,反而查到了音频接口的电感,还有些大芯片旁的0欧电阻对地短路了,....摘下几个芯片都没有排除
请问此故障从什么地方下手啊?测试.3.3与5V并没有直接短路,打阻值也正常.
芯片

网友:
可以在3 M 5M上强行加电,看谁发烫

网友:
后级有短路,找1632附近的转换管。

网友:
检查一下待机3.3v 5v有没有,你不说个具体型号这个问题很难帮你。

网友:
你试试用电击法 强加电给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修过CPMPAQ M2000和楼主说的情况相似,待机电压都正常,触发后短路,而且是3.3 5V都短,我查的结果是声卡和功放都坏了,换了OK,顺便说一下,直接短路的用电流法是不管用的!在3M5M上加电压也是不管用的,应为他可以正常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