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话筒,耳机,喇叭)与功放的连接方式,用了几根线?

楼主(2008-06-27):
一个左声道线,一个右声道线.一条地线吗?

1.话筒,三根线,1与2想连,能打通,

2.耳机,1与2两线之间有阻值80欧.

3.喇叭,三根线都没有任何值

4.有些耳机带话筒的....又是怎么回事喃...

请问这些说明了什么.

也许你看这问题很简单,不屑回答,但我确实不懂,在网上也没查到详细的声音接口资料...求助于此

网友:
话筒和耳机一共才有三根线,喇叭有两个音箱也只有三根线,哪有这么多线的啊?

网友:
如果你说的是台式机主板前置接线,请在论坛仔细找找,张老好像有个帖子
如果你说的是本本,我不知道怎么说
如果你说的是AV系统,那也不好说
如果我说的都是废话,你不屑一看

网友:
音箱一根共公线,也就是地线吧,另外两根分别为左右声道的信号线。信号线连接线圈的一端,线圈另一端接地
耳机带话筒的应该有两个接头吧,分别是耳机和话筒的,和单个是一样的。
话筒是两根线,如果有三根的,也就是有两根是一路的。

网友:
喇叭有三根线?我怎么记得不是两根线就是四根线

网友:
给你们发个图看看

网友:
记得偶在北京芯盛的时候老师讲课也用了那个头!当时就觉得有点郁闷那不是单声道吗!

网友:
6楼的图很清晰!!!一目了然!!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