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正 ep-8hda5ipro 无复位

楼主(2008-06-27):
盘正 ep-8hda5ipro 无复位 CPU 内存个电压都正常 无复位呀
LZ
以后请将故障板的芯片组发上来,这么一长串型号,谁知道是775的还是754的
[
]
cpu
芯片

网友:
没有复位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PCI的复位有没有
PCI如果没有,就可以确定全板没有复位了
再查一下复位电路

网友:
PCI 复位电压为0

网友:
需要检查的供电有:CPU供电,内存2.6V 桥芯片1.25V,1.5V
AMD的BIOS资料不过也会引起不复位,应该注意一下

网友:
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看看电源IC的PWMGD,和ATX的PG给南桥没有啊。南桥没有收到这两个信号,是不会复位的。前提是南桥北桥的供电和时钟是正常的!
[
]

网友:
我补充一个,有些主板 如果IO 损坏 也会造成 没有复位现象。请楼主也可以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