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映泰865GV,775针主板编号Q48的场效应管型号!

楼主(2008-06-27):
映泰865GV,775针的主板,因以前拆件少了个
场效应管
,元件编号分Q48,求这个场效应管的型号!谢谢!
主板

网友:
场效应管代换性很强很强很强很强的,不管是DC/DC还是ON/OFF还是COMP还是xxxxxx
楼主您说呢?

网友:
自己先判断沟道,一般情况下,主板上使用的都是N沟道的场效应管。找一个功率大的N沟管子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谢了,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