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钱买850,不知道50元的塑料风枪能拆IC吗

楼主(2008-06-27):
没钱买850,不知道50元的塑料风枪能拆IC吗 比如IO或者电源管理IC 内存IC等

网友:
可以拆我就是用的那个 才35块一个

网友:
那买多少W的才合适啊,有700 1500W的 拆简单,焊接上去能焊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可以的 ,换IO等芯片肯定没有问题,我最早的时候就这么干的

网友:
50元一把的风枪?楼主买焊台+风枪一套也不贵啊,我在电子市场买一套才225元。

网友:
小弟我现在刚开始学 100元也穷啊 所以先买个50的练一下

网友:
当然可以,而且买700W比较合适,不过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恒温、数显的重要性了。

网友:
先拿 点废板练练手,,熟练了就可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