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P4I65GV触发掉电如何处理

楼主(2008-06-27):
已经量过+12V,+5V,+3.3V SB+5V,上管D极,下管D极,内存供电,AGP核心供电对地阻值都在正常范围内,不知如何入手???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已经把电源IC L6916D更换为L6917BD可以正常触发,但是触发后北桥发烫,是不是只能更换同型号的,还是北桥本身有问题???

网友:
北桥发烫??
测一下北桥供电点对地的阻值,看是不是北桥短路了

网友:
谢谢孤帆版主,我是新手,请问北桥的供电点一般是在哪个地方呢,我量北桥上电容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
说简单点吧
把北桥散热器取了
量背面的电容

网友:
是啊,我量了没有对地短路,是不是电源IC换错了啊

网友:
最好原型号代换的好这样安全,你查过这个芯片的PDF?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但是论坛有人说可以替换,所以就先替换看了,想不到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A:
L6916D的PDF找不到``但是应该是能够用L6917D代换的.既然换了后能触发,所以一开始的电源保护故障是排除了.
NB发烫可能是这块板的另外一个问题,检查一下显卡个内存的供电.特别是显卡槽旁边的供电MOS管,它会到N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6916D的PDF找不到``但是应该是能够用L6917D代换的.既然换了后能触发,所以一开始的电源保护故障是排除了.
NB发烫可能是这块板的另外一个问题,检查一下显卡个内存的供电.特别是显卡槽旁边的供电MOS管,它会到NB的

谢谢楼上的,请问是不是这下图圆圈这两个MOS管呢,是不是测它们的电压???

网友:
没有人回答吗
此刻的心情真的很想哭,收到的几个板子都没有修好,感觉修主板好难啊,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 :'(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就是那2个管没错,测下S的对地阻值,判断是不是NB挂!

网友:
排除短路后就要考虑触发电路了,IO是重点.
另外如果CPU供电正常的话上U看看,有些板不上U的话也会出现此种现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那2个管没错,测下S的对地阻值,判断是不是NB挂!

太感谢悠澜客版主热心的回复,我测了没有什么问题,我刚才量了cpu核心电压,触发的时候从0V到0.4多V,请问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换会原来的电源IC吧,先把CPU的供电弄正常!

网友:
谢谢了,那我还是去找一个同样的电源IC试试吧

网友:
此板本人修过很多,L6916D也确实是坏得多,不过完全可以用L6917D代换,至于你说的北桥发烫,究竟是多烫?毕竟北桥发热是正常的,你可以通过测北桥的供电(一般北桥短路的话,供电电压会相对的比正常电压会低,相关的供电管会发烫等等)和打北桥的阻值来确定是不是北桥坏.

网友:
北桥一触发就开始发烫,这个应该不是正常的发热吧,而换L6917BD下去核心供电电压也不正常,从0V慢慢升到0.4多V

网友:
查CPU供 电IC的外围电路!!!!

网友:
高难度动作啊,小弟只有看的份了,不能给你什么太好的建仪啊,不过你还得试下假负载先了,一定得量下对地阻值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感谢悠澜客版主热心的回复,我测了没有什么问题,我刚才量了cpu核心电压,触发的时候从0V到0.4多V,请问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典型的座子虚焊,加焊U座

网友:
北桥发烫,打下agp 供电的对地阻值,还有Ad线的阻值

网友(2008-10-10):
我也有这样一块板子,请教高手啊,478假负载供电偏高1.85V(应该是1.75V),上电自动开机,POST卡复位灯常灭,就是无复位,换了I/O还是老样子.哎......等高手帮忙啊!

网友(2009-04-08):
P4I65gv这种板故障真的很多!!!

网友(2010-03-19):
P4I65gv这种板故障真的很多!我有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