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P-M5怎么也不过内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6-27):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没有CPU供电的,换了主控IC好了,可是就是不过内存,北桥我也使劲压过了,没有一点反应,内存的各个电压也量了,7脚2.5V,184脚2.5V,91,92脚3.3V,负载电压1.25V.排阻也量了,是好的,可是就怎么也不过内存

网友:
刷BIOS,换IO,测内存槽的AD值
具体请参考新手区的专题帖

网友:
先刷下BIOS啦。。

网友:
按照孤帆版主的顺序来,如果打AD线的数值也正常,我觉得就是北桥坏了,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我觉得就是北桥坏了,我也碰到过,刷了BIOS也没用。

网友(2009-05-19):
怎么找不到这个主板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