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楼主(2008-06-27):
IBM T40开机后用一会就掉电 .再按开机键就保护里?
掉电

网友:
呵呵 估计是通病
我也遇到过,你是不是用了USB

网友:
你看看显卡是不是有虚焊,或者有元件老化啦

网友:
1.风扇是否堵住..
2.CPU供电加焊...
3.显卡和南桥虚焊...建议先做显卡

网友:
先怀疑CPU供电和散热, 没问题那就是显卡跟南桥了。
不过这机器显卡的怀疑是比较大的

网友:
散热和显卡方面都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