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88

楼主(2008-06-27):
ms-6788电压正常
开机后DD过一会就BIOS灯闪一下  然后不闪了
请问是那的问题啊

网友:
如果开机就跳DD
那么就打一下USB口的对地阻值,基本都是南桥坏。

网友:
谢飞翔老大  是前置USB数据线对地了

网友:
飞翔老大修主板真的可谓"精"了.可否提个意见,就是你在教别人修这个故障的时候,能说说修这故障的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