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801DB能不能代换DBM

楼主(2008-06-27):
82801DB能不能代换DBM?代换过的说一下。

网友:
反过来我替换过的,没有问题 不过你可以试验一下用DB的桥替换DBM的桥看看 我试验过GBM的桥替换GB的桥后2个IDE接口就用不了了 只有ATA可以用.后来换同型号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还真没试过,要是这样DB能代DBM,下次能节省不少成本

网友:
不可代的。

网友:
我朋友说他老用DB的桥做到笔记本板子上 是 说都可以用

网友:
楼上的兄弟,真的假的呀,要这样,大家就不要花高价格买DBM了,对大家实在太好了,不过我要试下,

网友:
有人知道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下午修了一个DELL D600的本本,就是南桥坏了,是82801DBM的,用DB代换后,不跑码,换上好的DBM后故障解决。实践证明不可以代换,但是DBM可以代换D B,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不能代换,有功能模块不一样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绝对的!有些笔记本可以DB和DBM代换的,我试过~~DELL 有一款我忘了,我带换过,北桥845GM和台机P4CPU,他南桥就是DBM的用DB试过也可以的~~所以要看扳子的整体性~~不能光看DB和DBM能不能代换~~~~那样失败率要高了

网友:
新潮科技小俊 你太有才了,DBM这么大的需求量,如果能DB代换那DB的价格早就涨上来了,这么简单的问题想也想出来了,D600用DB的没出问题就不错了,DB和DBM就查S4 S5的信号不一样,再说DBM是配合训词达到节能的目的,DB就是845的台机没有这功能~~所以不能带换要看整体性才可以考虑带换的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845主板上面很多都是用的DBM呀,那些收垃圾的还收得便宜一点呢

网友:
我有试过,DB的换成DBM的后能点亮,但是USB不能用,换回DB的就解决了

网友:
一个笔记本,一个台式机,好比一个青蛙,一个蛤蟆,猛一看,没事,走两步,问题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