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769-VC显示器黑屏塔塔响声

楼主(2008-06-27):
方正FG769-VC显示器开机黑屏有塔塔响声,指示灯不亮,测量行管5855击穿,用2SC5411代换,发现行输出各角虚焊让后补焊,开机指示灯亮,几秒变成黄灯,但无(无信号)指示,接信号后变成蓝灯,显示器一直黑屏,测量12V及其80V都正常,但就是无图像,请大家指点!

网友:
检查下IC601是否开焊。

网友:
12V和80V都进入视频放大,都焊接了一遍了,没有开焊的现象,灯丝亮,高压也有

网友:
量下G1多少,是不是负压过高,造成的黑屏.

网友:
检查显像管发光的条件.哪个不具备就查哪个.

网友:
调整了一下G1,有图像了,但屏幕全红,且图像灰蒙蒙的,对比度达到最大也不行,光栅左右两边有竖的卷边亮线!恢复出厂值,颜色也不正常,调整颜色的项目只有R和B,调整也不管用

网友:
先不要急着下结论.如果没有一点图像.并且G1电压也不正常的话.要考虑一下它们的公共点.比如ROM或MCU电路.如果有图像.只是颜色方面 的问题.那就是视放部分坏了.

网友:
视放板上还有一个IC的吧。。再查查。。

网友:
我进入工厂模式后调整颜色能正常了,但图像大小上下尺寸都调乱了,在1024下调整好的要是换成800X600就变得面目全非,怎么样恢复原始值 啊?

网友:
开机在DOS状态下的时候,屏幕都是压缩的,在1024X768X85的时候,屏幕就压缩到正屏幕的1/3,而在60HZ的时候可以调整到满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