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08-06-27):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液晶显示器,型号为lxb-l17c。指示灯正常,显示为白屏。是不是供电问题呢?

网友:
要是想长期做维修的得先备两块板子能够提供代换的想这个问题拿板子一代不就知道是什么板子有问题了     要是没有你先看看电源板输出的3.3V正不正常  要正常在看供给屏的几组电压对不对  有10V   -18V(-6V)3.3V要都正常有可能就是屏了

网友:
先查一下驱动板送往屏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白屏:就是屏的灯管亮有背光,只是屏没有接受到信号或供电或屏本身电路没有工
          作。
这个定义就是修白屏的思路。故障可千变万化但思路是唯一的。

网友:
已经解决,换了驱动就好了。

网友:
二楼说的很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