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262 触发以后CPU不工作

楼主(2008-06-27):
ACER4262   触发以后CPU不工作,其他1.8V 1.2V 3.3 5V CPU供电也正常  !请高手提供下思路,谢谢

网友:
高手呢.,怎么没有人啊...........................................................................................

马永浩 -2 我看了你好多的帖子,写的都很模糊,最起码的

网友:
楼主说得太模糊了.  开机电路工作了吗?? 开机键有高电平吗?? 能不能拉低, 确认可以触发?? 如果可以触发的话, 开机电路正常吗?? CPU的工作条件满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电路正常.可以触发啊,就是触发了以后才会有1.8V 1.2V  还有CPU的电压啊,.  碰到很多其他正常,CPU不工作,我没有用假负载,所以不知道那里不过去,反正核心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查时钟、供电、复位!!

网友:
clk_en? 有关系吗?

网友(2008-07-29):
BIOS有没有坏啊 看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