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北桥挂了

楼主(2008-06-27):
各位大家。有一845p板。12v,cpu供电各场管,cpu座旁电容都对地短路。北桥旁部分电容对地短路。不知是不是北桥挂了。急。请回复。谢了

网友:
应该是挂了~~~
这么多短路

网友:
点开关。诊断卡只是一闪。触发不了

网友:
闪一上就灭的原因就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
也未必,把CPU各相储能电感全拆下来,分别测量电感两端的对地数值,如果CPU主攻电这边短路北桥挂,另一边短路修CPU供电

网友:
如果cpu座旁电容都对地短路,你可以将CPU供电的那几个MOS管都拆下来 看还短路不 ?正常CPU供电部分对地电阻也很小的,一般为2欧姆以上

网友:
你可以把CPU上的三极管都拆下来,然后再测一下12V的对地阻值。如果还是短路,那就是北桥挂了////

网友:
测一下北桥核心供电1.5V是否短路,如果短路就可以确定北桥坏了。

网友:
应该是,再检查一下吗。

网友(2009-07-26):
你好,请问,拆下来了,只有一边短路,但是,北桥边上以及内存边上很多电容两端对地也还是短路的,是不是这样就确定北桥挂了?

为了回这个贴我特地注册了个用户,等上了一个多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