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楼主(2008-06-27):
一张点不亮的显卡,显存供电正常,GPU供电也正常。。。。换了晶振...换了门电路...13.14阻值都正常。也加焊了GPU。故障依旧。

用PCI显卡刷了BIOS。。应该是检测不到吧。刷不了。。。。。

显存1脚和3脚都有 供电,,,也加焊了下显存....故障还是依旧

接着该如何修吗。?

网友:
是什么GPU呢?部分NV的GPU空焊现象严重。如7300,6600,还有ATI的9800

网友:
是NV。FX52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