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楼主(2008-06-27):
用HP恢复盘恢复系统报错请高手指点是那的问题?
问题

网友:
不行,就用GHOST重新做个系统了。。

网友:
看硬盘分区是不是正常。我想可能是分区的问题了

网友:
HP的本本BIOS里有一个SATA的设置,你把它关闭看一下

网友:
你不会重装系统看一下

网友:
系统以装N边故障是装不上系统现以解决换了CPU就OK了

网友A(2009-01-04):
会不会是硬盘或者内存的问题啊!扫描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