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P DV20g00 花屏问题

楼主(2008-06-27):
装显卡驱动就花屏把显卡驱动卸掉就OK什么都是好的了请教高手指点
显卡

网友:
1.驱动程序不对
2.显存<独立显卡>或内存<集成现卡>的问题
3.显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
DV2000有两个板本的,一种有板栽颗粒,一种没有的,你刷个BIO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