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

楼主(2008-06-27):
精英主板什么型号忘了。。好像是L4什么的。。。  起先故障是不开机。。。拿掉网卡芯片就开机了。。应该是被雷击的。。。

不通电修好了。。接着又来个毛病。。。上假负载没VID的。。。修了一会。。原来是要上CPU才有VID的。。

毛病来了。。上了CPU跟内存。。开机代码跑C100。。00C1然后复位就停在C100着不动了。。换了N条内存。。内存的供电。时钟。91.92脚都正常。。。COMS跳线也对的。。换了IO。刷了BIOS了。。郁闷啊。没思路了。。??//

网友:
呵呵,这种情况
重点查一下内存电路

网友:
应该是雷把桥击坏了吧

网友:
何不换换内存拱电的滤波电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