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连续报警

楼主(2008-06-27):
开机后,所有的风扇都转动,但显示器没反应,主板不停的发出“嘀嘀嘀”的声音,大概过了30秒钟之后就不响了,其他还是没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换过显卡和电源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你的内存,换了没有
换了先

网友:
没换,一会试一试。会不会是主板坏了,我最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怕什么,坏就修嘛
要不哪来的挑战~~~
如果换了内存还不过的话,再重点查一下内存电路

网友:
一般情况出现报警首先查一下内存和显卡,完了再考虑是不是主板问题,不过一般说主板坏了报警的很少

网友:
LS非也。
这块板首先要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怀疑是偏低。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下啊!!!很可能是内存坏掉了啊!!

网友:
对,报警大多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直接上数码卡看看,跑到哪了?

网友:
刚刚发现原来内存的卡槽和平时常用的卡槽不同,换不了,请问有没有接口转接的?
没数码卡啊!

网友:
一般报警就是内存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板的可能性很低,跟据声音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可以能是内存本身的问题,还是内存沟里太多泥

网友:
花10元钱,先买个卡看看吧,找朋友借一下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