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真邪门了,内存放了几月半年不用居然自己坏了。

楼主(2008-06-27):
真TMD的活见鬼了,手上那两条256DDR2533至从换了两条1G的一直没用过,刚拿来试机居然没法用,在换板还是不行。哎想不到这东西放久了不用却会自己坏了。

网友:
有没有受潮,电子这东西不用反而会折寿的厉害的,一般一个月至少通电一次才能保持活力的!!!

网友:
你存放在什么环境下的  在看看是不是金手指氧化了 或者是内存有颗粒虚焊

网友:
这两根条子换下后就一直放在干燥的防静电代里,金手指用橡皮擦过几次了还是通不过内存自检。

网友(2008-10-05):
不会是静电击穿吧,一般都是金手指氧化接触不良的

网友(2008-12-14):
硬盘你放着试试看,坏你十个也不出奇

网友:
建议你拿刀刮刮金手指

网友:
要不,用电吹风吹吹热看看,是不是现在天气冷冻着了

网友:
哎呀,这个事情是很正常的啦,电子这个东西很难说的哦,我有一个硬盘才一个多月放在那里没有用那天拿出来试一下,呵呵居然坏了,郁闷得要死拉!

网友:
金手指氧化了 金手指氧化了 金手指氧化了

网友:
那我也有一些硬盘和内存放在抽屉里没用,是不是也有坏的可能呀,有点怕怕

网友(2009-01-13):
静电!!!电子的杀手!!!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内存氧化了

网友:
看来俺也要动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