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M65接上电源就不能开机

楼主(2008-06-27):
TOSHIBA M65接上电源就不能开机
Satellite M65 单用电池能开机,接上电源(电源好的)不开机,同时接上不开机,不冲电。当用电池开机后再接上电源就能冲电,这时拨掉电池也能正常用。

用电源时公共端有19V电压,电流0.01
MAX1902无输出,不知是否要有输出才能工作?

网友:
隔保部分查查

网友:
应该在I/O控制的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今天参考了其它东芝图纸,把3.3V负载断开,电压就出来了,可想想用电池能开机负载应该没问题,应该是1902带不起负载,就把MOS管跟1902都换了还不行,最后换了个3.3V滤波电容一切正常

网友:
请问楼主,3.3V滤波电容换与没换之前有什么不同吗,比如说阻值?

网友:
3。3V负载有短路??

网友:
3.3V滤波电容换与没换之前一样的,是个电解电容,负载没短路

网友:
可能是滤波电容容量变小.造成3.3伏带负载下降.原来我在修家用VCD时常修到滤波电容容量下降而出现的带负载下降,电压变低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吧,按照现象来说就是那里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