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指示灯代表的故障解说

楼主(2008-06-27):
刚刚看到, 转贴过来的!

A. 键盘的上方,电源按钮的旁边,有三个小锁灯,这是故障诊断灯.1代表亮;(1)代表闪烁;0 代表不亮
1.若显示闪烁的0-1-0, 内存问题
2.若显示闪烁的1-0-1,内存没插好
3.若显示闪烁的1-1-1四秒,然后同时熄灭,主板和cpu 问题
4.若显示稳定的0-0-1代码,主板和cpu 问题
5.若显示稳定的0-1-0代码,主板问题
6.若显示稳定的0-1-1代码,内存问题.

B.  移除所有可能干扰的外设:外接电源,电池,dock,minipci 无线网卡,modem,光驱,硬盘,内存.

C.  不带任何电源(拿掉电源和电池),按住电源按钮15-20秒钟,将主板系统复位,也就是所谓的放电.

D.  移掉内存后,接外接电源,再观察诊断灯的变化.
对于d系列机器,也可以走dell的诊断程序,按住fn不动,再开机,如果现在下列错误代码,也能代表哪些硬件出问题了.
如果移除内存,没有出现0-1-1静态的内存错误代码,看下表的指示:
1.若只有电源灯亮,主板问题
2.显示闪烁的0-0-1错误代码,主板问题
3.若所有锁定灯亮四秒钟然后同时熄灭,主板和cpu问题
4.显示静态的0-0-1错误代码,cpu问题.

网友(2009-01-08):
3.若显示闪烁的1-1-1四秒,然后同时熄灭,主板和cpu 问题,这个好像是没有RUN——ON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戴尔D600现在是开机正常使用,但就是不充电,CPU也降频了。经检查发现原装的电源适配器中心针有电压。
现发现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线在根部扭曲了,造成了中心针和正极短路了,有19.5V的电压!经处理后通电空载测量现在中心针没有电压了,但主机还是老样子,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
还有一个补充一下:D600(1)-(1)-(1)三灯闪烁网卡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D600现在是开机正常使用,但就是不充电,CPU也降频了。经检查发现原装的电源适配器中心针有电压。
现发现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线在根部扭曲了,造成了中心针和正极短路了,有19.5V的电压!经处理后通电空载测量现在 ...

可能I\O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