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719BF连线黑屏不连线屏显AGING MODE

楼主(2008-06-27):
清华同方719BF连线黑屏不连线屏显AGING MODE
清华同方719BF连线黑屏不连线屏显AGING MODE,用金山快译提示"老化模态".
数据线是好的,行场脉冲都加到UPU 21 22脚..........请师傅们给看一下是那方面
的故障 谢谢!!!!!
黑屏

网友:
挑高G2电压试试。可能看有图像。

网友:
老化模式是工厂烤机器用的 要是一直开机画面会有变化的吧 你可以把G1对地看一下要是能显示基本上都是释放的问题了 我平时就是这么测量的

网友:
黑屏后指示灯是什么色.以些来判断显示器的信号电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