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dell P992的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8-06-27):
我接收一台DELL P992彩显,故障为这样的。正常时行管供电是71.5伏,出现故障时为69.8伏。这是什么故障,求助?????
[
]
求助
DELL

网友:
拍的与实际相同吗?前几个图看起来象是白屏,后面的看起来象是行不同步。

网友:
看一下场的供电,同时测一下这两路的电压

网友:
喔看看。可能是不是行推动不够,那在拍过
[
]

网友:
有、两个地方值得怀疑 1是场电路 ,多为 场块 或者是 电容有问题
2 就是尾板 多为色处理和 释放 有问题 ,或者供电电容有性能不良的

网友:
都换过了。还是样,是不是好难修
:'( :'(

网友:
是不是300V滤波电容的故障?

网友:
看看接触哈
仔细点

网友:
是电源边300V电容,接触点我换过了

网友:
关注 修好了吗 视放电路吧

网友:
修好了没有?我有好的DELL P992,你需要好板的各方面测值我可以帮你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