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SA PC-3000使用报错问题

楼主(2008-06-27):
本人在人人电脑买了一套 ISA 的PC-3000   14。5的  带ISA! 有加密狗和串口线还有COM线   !系统是GS板的  !  各种连接应该都是正确的  但是在使用中出了一些问题!

  1  。  修MT的硬盘的时候   MT20G和一些30G 有坏道的硬盘    当然这些硬盘只是有些点和一点点坏道   固件也应该是好的 也用PC-3OOO看过!就没什么错误  是正常的!
         但是  只要一修MT 40G也上的硬盘  包括40G的    不管是有坏道   还是有点的  还是说有规律的点或是坏道  在加载LDR文件的时候 总是会报错!  只要是硬盘大于40G  还有个别的MT的30G   只要一进去加再载LDR文件就会出现红色的提示  而且下面的状态拦的 EER是红色的颜色   同时错误状态拦里面的ABR也出现红色的颜色  !   进去查固件又是好的  没有出现横杆-的固件        进去加栽固件区的第一项保存的那个文件又是成功的提示蓝色   在里面又在加载LDR还是红色的提示  状态拦下还是EER和ABR出错红色    复位4模块都提示是红色的  应该是没成功或是出错      因为手里的硬盘比较多  10多个个4D040H2会出现这种错误  其他的几个6E或是6Y或是4R的都是这样的情况!   固件是好的  可是一加载就是红色的提示   下面的状态拦的EER和ABR也出现红色!    换了20G的硬盘  重复上面的超作   就不会出现错误  不管是看G表还是P表  还是加载LDR文件  还是说复位4摸块  都不会有错!    一换上30G或是40G也上的硬盘就是出错!  而且我把好的没问题的40G的硬盘也弄上去试过   还是一样的情况   !  我怀疑是板的问题  原来用的694的板   现在换了一块810的板还是一样的  没什么变化!      我不知道到底是我用的这个14。5的板本有问题  还是说其他的什么  希望高手可以给我点指点    在网上和论坛也看过很多关于PC-3000的使用和方法  基本超作也应该是了解的  但是就是会出现上面说的出错   20G的硬盘不会   30和40G也上的就会   不管 是好的还是坏的 。。。。  期待。。。。。

             固件是被份好了 也查看了的
             各种接口也是按照说明接好了  如果是接错了的话  20G的明天也没发超作的
              不管是好的好是坏的MT硬盘  不管型号  大于30也上 加载LDR都是出现红色提示  下面的状态拦的EER和ABR也出现红色  复位4摸块出现红色    不管做什么超作   都跟没做一样
                 在LOAD  AN  LDR  FILE   这一项的时候
             会出现3个选择
       第一是  LOAD  ROM  AND  MODALES  加载这个选择存好的LDR文件会提示红色错误
      第3个是  LOAD  MODALES   加载这一个不会出现红色的提示    是绿色的提示  下面也不会报错  但是进去后   复位4摸块还是会出现红色  其他的超作也没什么用一样  /。。。。

网友:
用ISA也两三年了
没有遇到过你说的这个问题
没法帮你

网友:
又再次检察了一下各种借口  在网上找了多资料  但是还是找不到原因!   数据线我用的是ATA33的那种     现在的情况还是一样   用20G和30G比较老的硬盘就可以正确的加载LDR和RMA  也可以查看G P表  也可以G转P   做什么事情都是正常的     一换MT40G也上的硬盘就出现加载后   下面报EER和ABR红色错误  看过很多资料   也还是找不到原因   如果实在没办法  就只有仍掉了     那个好用的ISA卖我一套  深圳地区    不想去外面买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   你可以帮我买套ISA的PC-3000的吗?  或是把你用的ISA卖给我  深圳这边很多卖的   现在ISA的比较便宜 但是我不想去买   只想买个可以用的 不会出错的  我自己买那个  在人人电脑买的ISA PC3000我也难的去搞它了 头都大!

网友:
ISA对大于40G的硬盘支持不好,干脆买个PCI2.27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买PCI-3000的   装系统是不是很麻烦  就是装PC3000软件的时候  在装在98的系统里面还是XP的系统里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