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2000总是不定时,地掉电有是用几个钟,有时刚开机就掉电

楼主(2008-06-28):
康柏V2000总是不定时,地掉电有是用几个钟,有时刚开机就掉电,我把电感和电源供电和CPU供电都加焊了一遍,还是一样,又没发现什么过热的管子和IC,现在没思路了,请大侠们指点一下还有什么原因会引起这种机型掉电的?

网友:
考虑桥供电或是桥虚的问题了

网友:
这款机器我遇到过的情况是碰一下就掉电,把系统供电芯片加焊一遍就OK了,忘了是什么型号的芯片了。你看看是掉到多少A,然后判断大概的毛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