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08-06-28):
今天遇到一个映泰754的板,点开机后必须再按下RESET才会正常启动,百试百灵,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指导下。。。谢谢

网友:
按没有复位来检修,相信你很快能找到故障点的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的PW-ON开关接到机箱的重启那啦??

网友:
请将触发后未按下RST前的各处工作情况补充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