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美达的 AM772DF黑屏,绿灯一直都亮,无高压,行推动电压B极不正常

楼主(2008-06-28):
显示器黑屏!绿灯一直都亮,开关不起作用。经检测无高压,瞬间高压也没有。行电压为63V正常,行推动电压C极为0.6V,B极1V明显不正常,把推动管卸下之后测该管座电压为:C极12V,B极5V。
应该是保护了,可本人查不出,听说可能高压包有问题,但从行升压电感前开路后接上灯泡负载故障依旧,这能不能证明高压包没问题呢?
若高压包没问题,下步该怎么查啊

网友:
不知道你这行推动电路是什么样的电样,不过很多的推动电路都是如下图的。如果是象下面这图的行推动电路的话,推动管的B极电压为1V肯定 是不对的(你取下推动管后测过这儿的电压吗?),已经会造成推动通了。行激励信号是从行、场振荡芯片由一个电容(C352)耦合而来,现在电压为1V,是否考虑检查一下这耦合电容呢。

网友:
维修CRT的一大忌就是,动不动就怀疑行变坏。你有代换的还好办些,如果没有方便代换的就容易把你的思路引到死胡同里。从几率来说,行变的故障率是非常小的。
查外围的电路肯定是有短路或漏电的地方。至于查那里,楼上两位高手说的很好。

网友:
俺也说说我的看法推动B极电压是1V 这点一定是不对的  你可以看看振荡芯片输出的推动信号是不是对了(也可以看电压)在有就是把推动管换一下     应该是从振荡到推动这段电路上有问题

网友:
控制电路都不正常了,看按键,CPU

网友:
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帮助,推动管已换过了,未解决问题。
回答2楼朋友的问题,卸下之后的电压为:B:5V,C:12V。电路跟你说的不一样,没有C352耦合电容,是经一开关三极管出来的。如果可以,今晚我弄个电路图出来。
回答5楼朋友问题,行场扫描推动信号不正常。型号为STV6888。更换过了,无用。
回答6楼朋友问题,控制电路不正常,CPU供电被开关管截止。按键无问题。CPU型号为:WT62P1,找了很久找不到该CPU的引脚功能,也购买不到。

绿灯常亮表明控制电路已经不正常或保护了,从行场芯片到推动间的电路都查完了,没问题。别的好多地方都查不出来,大家都发表下意见吧,学习中!!!

网友:
修这些你认为不好判断的问题有个基本的检修方法.断开行供电.先看一下行场IC是否起振.推动电路是否正常.行管B极是否有负压.等这些条件具备了.我们再让高压部分工作.判断行振荡是否起振.可直接根据行场IC的行激励输出脚的电压来判断.如输出电压正常.我们再去看推动电路 是否工作正常.这样一步一步的检修.更容易查出故障点在什么地方.

网友:
我感觉  问题应该还在 CPU 部分     正如LS朋友所说  按键都没有起作用 检查 行激励不是 有点驴头不对马嘴吗?

网友:
经过大家指点,又仔细查了一通。行供电开路之后故障依旧。振荡不起振,所以行管B极没有负电压。从行场芯片出来的激励电压正常,到了推动电路就不正常了。从芯片到推动的元件都查过了,没问题。
绿灯常亮,我开始也是查控制电路的问题。至于为什么查激励电路,是因为觉得把激励管卸下之后激励电压就正常了,这肯定有古怪。或也可能是CPU保护导致~

网友:
分析一个电路最起码要知道你这是一个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显示器,找到电路图才能分析的。连牌子都不知,怎能断定是哪里坏呢?

网友:
不过像你说的断开推动管测得基极5V,这个电压肯定是高了,还是应该顺着这条路往回查,你可以断开扫描IC的行激励输出测下IC的输出脚是不是5V,如果不是,就是外围的事,查到5V的是怎么来的就差不多修好了。

网友:
显示器是雅美格的 AM772DF,图纸找不到啊,按LS的说法,卸下之后IC脚是5V。那证明不是外围的事`
若哪位朋友有图纸提供一份。我再仔细查查!!!!

网友:
我 觉得你的是没有升压
你的是降压行还是升压行
      你去看下二次升压电路拉

网友:
是升压型,升压是正常的。刚才无意中发现一重大情况,发现数据IC居然有裂痕!!!!问客户才知道原来他已经拿去维修过了,在另外个维修部里主板不小心被嗑了下,可怎么嗑到数据IC裂掉了还一直不明白。
这下更麻烦咯,去哪找着数据啊!~~

网友:
你看那个机器还有一个型号是不是777NS

网友:
有个雅美达AS772T的,不懂能用不?我晕死,查了老半天才发现这个问题。哎!粗心大意,还有被绕进死角里了。

网友:
没有该储存器IC的型号,不知有哪块可以代替?用常用的24C08,93C46,这些可以代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