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V 2200μF 的电容可以用什么型号的电容代换

楼主(2008-06-28):
电源有三个10V 2200μF 电容爆了,可以用耐压值高和容量大点的电容代换吗?
会有什么影响吗?
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滤波用的,可用你说的代换!

网友:
只能换大不能换小

网友:
10V 3300UF
16V 2200UF
..........只能大换小

网友:
哦
买了几个电容换了 参数一样 但看起来质量和原装的就是不一样
买的是CHENGX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不过能用正在测试看还爆不爆
这个CHENGX的电容有人用过没?质量杂样 本来想买个固态电容没买来

网友:
原装的是TM的不知道这两种哪个好点

网友:
我是想着换个固态的以后不用担心它再给爆的问题了 自己用的又不是给别人修的

网友:
耐压可以越大越好,但容量不要变!

网友:
怎么判断电容的质量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