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pen 777ns 台式的显示器

楼主(2008-06-28):
我有一台台式的显示器
Aopen 777ns
烧保险丝
开关管的型号FB E30
可用什么代换!
显示器

网友:
描述比较模糊。很少人帮你的。买零件的地方可以给你提供代换的零件。他们那里资料比较全。

网友:
是IRFBE30吧,800V4.1A
FB E30.pdf
应该好找呀

网友:
烧保险,不一定就这一个管子坏.查细了

网友:
修电源部分要仔细检查.最好搞懂整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再去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