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3627HF-A能用83627HF-AW代换吗

楼主(2008-06-28):
华硕p4p800se,插电就触发,且无法关机,用手触摸IO(83627HF-A)发烫,手头只有83627HF-AW,换后跑D1,刷BIOS无效,83627HF-A能用83627HF-AW代换吗?

网友:
应该不行吧``听老师说过一般的代换最好是找型号完全一样的
因为最后面的A和AW应该是版本功能有所改变,就是有些不一样

网友A:
"插电就触发,且无法关机"
开关针脚是连到上面你所说的型号的 IO  吗???(不是吧)
华硕一般都有它的专用用于触发用的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电就触发,且无法关机"
开关针脚是连到上面你所说的型号的 IO  吗???(不是吧)
华硕一般都有它的专用用于触发用的IO

可这块板子并未见到华硕的专用开机芯片,何况换IO后能正常开关机了,也不发烫了

网友:
找了块华硕P4PE-X的bios芯片换上诊断卡跑C1,而且有报警声,所以怀疑BIOS不对,但刷新后还是跑D1

网友:
到网上查下他们的脚位图。比较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的.我经常用来换.

网友:
”用手触摸IO(83627HF-A)发烫“    有可能是COM设备的元件坏了,或有短路。  不一定是IO坏。

网友:
换 IO 焊不好 也会内存不过的。

网友:
不会是83627THF-A写错了吧?呵呵!如果没错的话用AW换A的应该可以.
内存不过?论坛里帖子N多,好好看看!

网友:
8362-A可以用AW代换!!1

网友:
保证不行, 这个板子 必须用原模 IO 否则自动开机,关机   。而且有时候无法关机。

请楼主一定用原 IO 替换。

网友:
华硕,技嘉统统是专用IO,华硕用UA后缀IO更换

网友(2009-10-28):
能开机能跑码,到LOGO画面,就是外设不能用,比如USB,圆口,换IO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