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TX电源问题

楼主(2008-06-28):
短接14脚后ATX风扇会转,其他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有+5VSB电压.这样的问题该从哪检修啊?

我是新手``

网友:
不可能吧,那没短路之前有没有+5VSB电压呀             如果没短路还是没有的话那就顺着+5VSB电压的那根线找进去,你会看到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容(可能还有一个电阻)  主要就检查那个二极管和滤波电容               祝你好运@!

网友:
肯定有5VSB,也许只是输出插头上没有,查原因!

网友:
一开始是爆了电容,我换好了才发现没+5VSB
对了+5VSB是不是无论电源有没有工作都会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