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美嘉A-M4GL主板跑41后短长响

楼主(2008-06-28):
奥美嘉A-M4GL上C4的主板跑41后短长响。先跑到05后停一停就跳到0D(响一长两短)再到41短声长响。请教各位师傅这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
跑41一般是BIOS问题的多。

网友:
41多半是BIOS,但我碰到过CPU问题也是这样报的

网友:
CPU及内存已经确定没有问题了!如果是BIOS问题只有是换板了,没有工具刷。

修板 编程器和烙铁一样重要---必备工具。

网友:
换I/O就好!好多多是I/O不良引起的!

网友:
先确定了IO 如果不是IO了 那么去其他地方刷下BIOS 好像刷一下收费30吧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我换了I/O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