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管求助

楼主(2008-06-28):
F6512A场管,S脚接DDR B1(2.5V)内存供电,不知道具体参数和用什么管可代换.
PJ48贴片二极管不知道参数和代换.
希望知道的朋友前辈给予帮助
万分感谢!!

网友:
燒這兩個件奧! 是GA 845的那種板子么?我遇到好多都是燒那塊。。
F6512  我用的是 60N03 還有什麽 70T30什麽,都沒問題
2極管 隨便找個差不多一樣的換上試試  一般都好使。。。

网友:
我觉得用其他板子上内存供电的管子都可以,

网友:
谢谢热心朋友,我试试看,希望像朋友们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