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高压包损坏的方法

楼主(2008-06-28):
来自“电子手记”的维修博客。
篇幅比较长,各位仁兄要耐心看。

2008-06-09 23:10判断高压包的损坏

当行电路并不短路,但是电压就是上不去的时候,你可以用镊子短路一下行推动级变压器的初级,如果这个时候行管的集电极电压恢复了,那么有90%是高压包损坏了,很准的。

彩显行输出和彩电行输出最大的区别在高压输出端和地之间内部并接一个高压电容,而彩电没有.98%的行输出损坏原因是此高压电容击穿,所以用500型万用表的*10K档测高压帽对地电阻不是无穷大,那它肯定坏了.如测不出阻值,再用电容表测一下高压帽和地之间的容量,99%的行输出电容在2700P-3000P左右,有的在4000P-6000P,如小于2500P那电容也已击穿过,行输出即使还能用,到时候也会听到"吧-吧"响,是行输出内部的电容在打火,并且图象闪烁.(注:测量时断电并将高压帽从像管上取下.一般行输出的右面最后一个脚为高压电容的接地脚)

大多数情况下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就能准确、迅速地判断出行变的初、次级是否存在短路,(断路的还没有碰上),级间漏电,高压损坏的问题。通常情况下用万用表的R*100K档(MF10型表有此档)或R*10K档,红表笔接阳极高压卡簧,黑表笔分别去测高压包的所有引脚,若其中与任意脚有阻值的话,那该高压包必坏无疑。若前面还不能确定行变是否损坏,那就改变方式,一只表笔接地,另一只表笔分别去接所有的引脚(包括引线),正常的高压包在测加速极与地之间时表针会有一小幅度的摆动,这跟加速极旋钮所处的位置有关,其它引脚也不应该出现任何阻值。这种方法的缺点是不能示别行变有匝间短路的。此时就用万用表的电压档去验证了。方法是:用万用表的直流500伏电压档或更高,红表笔接加速极引线的焊点,黑表笔接地,通电一试,看该电压为多少?是否可调?若能在正常范围内变动,那行变本身也就是正常的

高压包匝间短路用万用表测不出来,当你的显示器行管发热严重,行电流增大时,很可能是高压包匝间短路引起的。高压包匝间短路的轻重和行电流的大小有关,如果高压包短路较轻或者是一些轻微漏电,行电流增加不多显示器还暂时能用,但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检测方法:在高压包的铁氧体磁心间穿绕一圈导线在中间穿过就可以不要在上面缠绕,稍长一些,两端露出导体,行电源中串入电流表。开机观察电流值然后短路穿入行输出的导线,在观察电流变化,如果电流突然猛增,说明高压包没问题,如果电流没有变化或变化微弱说明高压包有短路需更换。

用镊子瞬间短路行电路的激励变压器的初级时,测量主电源是否升高,若升高的话,说明高压包坏了

对于行包故障电源保护的机子,最有效的方法用示波器1KZ的本机信号测试行变的振铃幅度与好的行变作比较,此法较准确。

测试行输出变压器的小仪器
   这里介绍是我的测试FBT的小仪器,仪器虽小却十分好用,IC用NE555、LM555、1555、5G1555、MC1555、UA555等都可以。
   9V电池不耐用,可用小型变压器加整流滤波稳压,连同小电路板装在一个小盒子里,引出测试线安上鳄鱼夹.
把鳄鱼夹加在FBT初级绕组两端的同时,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试,正常的FBT电压会大幅度上升,损坏的FBT会下降。
   不但可以测FBT,还可以测开关变压器和偏转线圈,及其它电感量比较大的脉冲变压器、线圈类。
开关变压器及行输出变压器等等不分电视机还是显示器或是其他电路的变压器都可以测量
而其在该仪器的第#3对地经100N的电容接一发光二极管 还可以直接从她的明暗来区分哦    可直观哦
   FBT本质说是一种电感元件,一般说,任何一个具体的FBT都有一个确切的电感值.至少在脱机,用如此小的电流测量的条件下,上述说法是成立的.当然,有磁芯电感元件的电感量可能随所加电流的大小,发生变化,但这不会发生在我们这台仪器测量期间,故不与讨论.既然FBT的电感是一定的,它就对应一个谐振频率,也就是外部加在FBT上的振荡频率如果和FBT的固有频率相同的时候,将发生谐振.谐振时,谐振电压将高于外加电压.这就是为什么用9v电源的振荡器,可以测量到30伏特的电压的原因.
  发生谐振的另一条件是整个振荡回路的Q值要高,所谓Q值大体可以理解为回路中消耗能量的情况,Q值越大,振荡中能量损失越小.如果一个电感中有短路现象,Q值将下降至很小,振荡中,外加能量都被短路部位所消耗,乃至根本不能维持振荡的持续,这时测量的电压必定很小.即使FBT完好,如果不从机器上拆下,周围连接的部件消耗能量将引起Q值降低,使测量结果错误,产生误判.所以测量时必须从底版上拆下.
  独立的FBT的谐振频率一般不会等于行频频率,不同型号的FBT电感量一般又不相同,为适应普遍需要,仪器的振荡频率必须是可以连续调整的,以保证总会得到一个合适的频率而产生谐振,仪器中用一个电位器调整频率就是这种用意.由于具体情况千变万化,电感不同,Q值不同,导致谐振电压也不同.测量结果不会一成不变.但有一点是最主要的:必须能出现谐振,即测量出的电压应当大于仪器使用的电源电压.否则就肯定有问题.如果不谐振,可能是频率不合适,可以调整,如在整个可调整范围内没有一处出现谐振,这个FBT一定有问题.
  FBT有问题,例如短路,将不会发生谐振.但有些绝缘材料老化,可能在低电场作用下,没有短路,在高电场下就撑不住了,这可能会导致测量正常但到满负荷下不行.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见.
   更何况任何仪器测量也不是保证万无一失的.不能苛求.

网友:
楼上说的也挺好。我一般先看外观,有的包坏了外观会有裂纹。直接测电流也可判断(先排除包负载短路)。
用好的代换最保险,不是说必须新的,新的有时也会有问题

网友:
本人参照《电子报》合订本 2003 上 187页 介绍 做了一个小测量装置 ,原理基本同上。 9V电池 M3800数字表 AC 20V挡,比较好用,已测量多个高压包, 能把匝间短路分辨出来。

网友(2008-09-10):
对地有阻值为坏,无阻值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