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吸锡器的小改进

楼主(2008-06-28):
搞电子维修的(电脑维修也是其中之一嘛)相信没有人不会不用吸锡器的吧.
我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以下问题:
一:耐搞温的吸嘴使用时间长了会软化变形;
二:由于吸嘴是硬塑料,在吸比较密集的针脚的IC脚 或是插槽的时候"漏气"严重,很难一次就把阵脚周围的锡全部吸走,效率降低,要多吸几次,这样会让原本很细的排线或焊点脱落或变形.
三:由于吸嘴比较硬,在吸的瞬间,由于内部弹簧弹力比较大,容易让手抖动,不小心会碰到旁边很小的贴片元件,如果让小贴片元件产生了损坏或是虚焊,又会造成新的故障点,让维修增加难度和工作量.

鉴于以上几点,我发现,用一小段耐高温的橡胶管套在吸嘴上,并留出4-5毫米,可以完全避免以上三个问题.

原因:一 烙铁直接碰到的是橡胶管,而不是吸嘴.
   二 橡胶管弹性高,可以和板子和烙铁保持很高的气密性,间接的增加了吸力,只要锡融化,再大的焊点都能一次搞定,焊盘绝对漂亮干净,(目前我换20P电源插座\USB\VGA\AGP\甚至内存插座都用这个方法,我是没钱去买大个的锡炉啊,呵呵 = =!)
         三   橡胶管的弹性,使得即使手抖动也不会伤害到旁边的电路或是小元件.

             关键是速度快,又美观,换上去的东西好象原来的一样!!
如图

网友:
提个建议!! 能不能把 水印放到别的位置啊  不觉得有时候很影响图片效果吗? 本来想把要展示的地方放在中间 , 结果上传一看, 让水印给当住了!!

网友:
论坛上早就发过,直接用高压帽就可以了。

网友:
修CRT的基本都是高压帽+吸锡器

网友:
LZ哪橡胶管是什么材料,我想找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02年前我们就一直用高压帽的细径管段做吸锡枪的头.吸锡方便.不会打坏PCB板.

在论坛N久前也发过

网友:
我的橡胶管是卖橡胶制品的店里卖的 10元钱好长一段 这段是剪下来的第一段 用了半年 当时老板告诉我那个橡胶管可以耐250度的温度 但我估计至少能耐400度以上的 因为我们电烙铁的温度至少在 350度以上吧 用了半年也没见有融化的现象啊

网友:
高压帽是不是显示器哪种,我没修过显示器不知有没有卖.

网友:
我们的都是用高压帽上的一截做的。效果很好的。耐用而且还比楼主的有看相

网友:
呵呵,自己有自己的办法

网友:
高压帽?CRT显示器的高压帽吧?

网友:
我用的是高压包里的管子,自己做了一个,效果也很不错

网友:
今天我也搞了个高压帽,很不错,佩服制做吸锡器的人,尺寸刚好。

网友:
恩  用高压冒也是一样的

网友:
还是高压帽好用,又不要钱,我一直在用

网友:
很不错,异物利用,有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