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8):
故障现象:通电后点开机键无反应,要等5分钟左右才能开机
解决过程:
1.测3.3VSB电压 为2.5V左右 开机针电压也为2.2V
2.以为1117坏。测1117IN端电压4V左右不正常,拿下电源测紫色线为5V。插到主板上后为什么会拉低那?肯定有器件不良。
3.再测SB3.3发现电压在一点一点攀升。直到3.3V再去点开机键。OK开机。
4.本着先简单再复杂的原理。拆5VSB直接供电芯片1117无果。因此机是ATTP3控制开机。5VSB也对此提供电压。拆。5VSB立即正常。
5.问题找到。再上ATTP3,电压又不正常。用风枪对其吹热风。发现电压攀升速度增快。为ATTP3不良。用ATTP1代换正常。
:victory:
华硕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恩~~~在这电容终于体现出其储电的功能~~~